请问kingston 2g sd卡写保护钮扣掉了如何焊接

楼主(2011-04-29):
如题,再提示写保护,无法录入介质。请问如何焊接解决问题。图片模糊请见谅。

网友:
SD卡写保护开关掉了,这很简单,用AB胶把原来开关的缺口靠前的一半补到与卡一样高度,再试试看,百分百好了

网友:
它的写保护原理同软盘、磁带等,都是通过机械触动控制的,只要恢复原来形状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按2楼朋友说的处理。

网友:
多谢高人指点,

网友:
用镊子弄嘛!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