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无电压

楼主(2011-04-29):
客户说是因为家里电压高造成的。测没有VCC5V,其它电压都没有。电源部分310V高压正常。换过P1337故障依旧。现在1脚3.14-3.18V跳变,2/3/4/脚都为0V,5脚有0.15-0.18V跳变,6脚5.12V-11V跳变,8脚250V-310V跳变。试换过光耦也不行,请大家帮忙看看,会是那的问题呀?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下,要不就沉了,求助中!!

网友:
你那什么1-8脚是不是电源PWM IC?如果是弄个型号上来看下。可以根据它的PDF大致判断在它本身还是它后级。

网友:
已经好了,是431的问题

网友:
是哪个431?

网友:
431 是不是比较器之类的东东啥

网友:
431引起电源无输出?以前只知道会引起电压偏高或偏低!

网友:
tl431精密稳压源,作稳压比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