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845Q开机跑C100 FFC0 有报警声

楼主(2011-04-29):
L-I845Q开机跑C100 FFC0 有报警声 是不是内存供电的事 怎么解决啊

网友:
就给这点数据  我只能告诉你 问题处在内存这块  自己查查电压 时钟

网友:
先换条内存试试。不行再测供电正常吗?

网友:
先查查各个测试点电压啊!看哪里不正常,然后再从不正常的地方去查!

网友:
不是内存的事

网友:
内存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