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_FZ35 2个电压不正常求助和电路图纸分析

楼主(2011-04-29):
SONY VGN_FZ35  2个电压不正常求助和电路图纸分析

现在的情况是

+5VSUS 和+3VSUS在未按开机键的时候它有2V电压,按下开机键后+5VSUS 和+3VSUS都成了1.1V左右,,这2个电压不对,,,PQ3 和PQ4的控制级 在未按开机键的时候有3V电压,按下开机键后控制级 3V电压消失,SUS_ON这个电压控制PQ3 PQ4拉低它的,我觉得控制级没问题
+5VALW和+3VALW正常
现在我想不通的是+5VSUS 和+3VSUS是因为 控制级电压3V不对 还是本身PQ3 PQ4本身坏了呢,现在我把PQ3 和PQ4去掉,
+5VALW直接连到+5VSUS   +3VALW直接连到+3VSUS 这样机器能正常使用,现在就是想不通了,也没配件换这2个小管子

大侠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
很好修的呀先待机时量一下pq70b g级应该有5v电压,你这个可能是pq70b ds短路了

网友:
我现在量的是PQ70的6  3  2 PIN 3个脚的电压都一样2.9V    如果DS 短路不应该 触发后PQ3 PQ4的控制级电压由2.9V直接到0V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啊 除非我搞反了有电压就输出+5VSUS 和+3VSUS
SUS_ON 触发后3.3V
现在觉得有可能这个PQ3 PQ4 控制级电压2.9V出现了问题

网友:
PQ70 6PIN 2.9V 不对吧,PR216 1PIN  PU11 3PIN 电压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了开了过后 电压还到没有了.是有短路拉低了吧

网友:
你要综合这个图纸来看吧
听你这么说的话原理上都正常的啦

网友:
正常情况下SUS_ON应该高电平有效,SUS_ON高---PQ70A D低---PQ70B D高
现在PQ70 2脚有2.9V明显不对!很简单判断,直接拆下PQ70看输出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
待机的时候怎么可能有了SUS电压啊?

网友:
sus  电压是按开机键后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