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指纹识别在XP如何设置

楼主(2011-04-29):
今天给一个HP2803-TX装个XP系统,原来是VISTA的系统,装好后驱动全驱上,不过就是找不到指纹识别,不知道怎么弄出来。有谁知道在XP系统里怎么设置麻烦告诉一声,谢谢了。

网友:
装了驱动动了吗,之前有弄过,装了驱动手指在那个指纹识别器上按一会好像就出来了,

网友:
安装完指纹驱动后,有向导的,装过是这样的

网友:
驱动程序安装正确的话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有些机器,该用xp后,指纹是无法使用的 ,官方不提供xp的指纹驱动软件,你可以用everest 检测下指纹硬件,然后在baidu找找看,相应的指纹软件

网友:
支持楼上的..XP对指纹的支持不是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经弄好了,找了个软件搞定的,以前没弄过这东西。多谢了!
本子真不好装系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