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板的问题还是CPU的问题

楼主(2011-04-29):
技嘉MA78GM-S2H。。08年买的。。自用。。当时配置是AMD5200+创胜2G内存500G的硬盘。。用了一年多就坏了个CPU。。当时的故障是CPU温度升得很快。。。一开机80,,90度没多久就死机的那种。。不要跟我是说风扇不行。。有时又可以正常使用。。后来看到有个贴子。。说把CPU拆开然后让我直接搞坏了。。就换了个4200+的。。用了几个月都好好的。。今天用着突然花屏。。又死机。。重启又点不亮了。。插测试卡跑E1。。用洗板水洗过CPU的针脚还是不行。。最后换了个LE1600就好了。。郁闷的是我的4200+又坏了。。一个200多块钱心痛啊。。到底是板的问题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
郁闷的问题。事实上AMD的CPU是爱坏(相对于英特尔)但是也不会坏的这么频繁。应该测一测损坏的CPU的电源脚对地阻值,或监测CPU供电波形。换一个好的电源,否则主板的嫌疑较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CPU,很少坏,不过我也碰到过几次,都是CPU坏的,

网友:
个人觉得是主板问题,CPU的损坏几率还是很小的!~

网友:
主板问题大,CPU一般很少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测CPU电源脚的阻值啊。。找CPU图纸吗??我没示波器哦。。电源是长城20针的

网友:
现在用着都有点后怕了。。担心那天又点不亮了

网友:
我 也觉的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AMD的CPU的图纸和管脚定义资料AMD是不提供的。唯一可做的是通过主板图纸去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