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SIS761主板

楼主(2011-04-29):
富士康SIS761主板,本来是好的,插拔了一下显卡后,主板就不通电了。测3.3V对地短路,主板表面没有烧坏的痕迹。3.3相连的电路很多,会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橙线3.3V短路有网卡、IO、供电管等。
3.3VSB短路有网卡、南桥,一一排查吧

网友:
我把网卡吹了,不短路了,好了。没想通的是插拔了一下显卡,咋网卡会坏呢

网友:
呵呵 。。。运气不好吧!!!!!!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也只能一个一个排除了

网友:
幸好不是桥,不然今天得赔张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