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9RP开机挡LOGO,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1-04-29):
一台ASUS A9RP,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开机无显。ATI的桥,集显,经检测为不过CPU,判断为北桥虚焊,加焊后开机有显了,但是设置BIOS时间后重启,开机挡LOGO,如下图,此时清空BIOS开机可以再进入BIOS设置,但是只要设置保存了,就挡LOGO。清空BIOS后开机在BIOS提示未设置时间处按F1继续可以硬盘启动系统,但是在XP滚动条那里死机。请教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此机出现这个问题刷过BIOS,重植过南桥~~~~谢谢了!

网友:
谁给个思路啊?刷过BIOS了~~

网友:
可能还是北桥问题,那个信号没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信号没到?那还能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挡LOGO换CPU?

网友:
南桥不稳定  可以从做下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南桥重植过了,还是不行!目前手上没有这个南桥,等发一个过来再试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遇到过一台跟这个情况差不多。换CPU就好了。但不保证你那个就能好。呵呵

网友:
南桥的问题。。。换南桥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南桥的别爱坏 SB450和SB460换多很多了我现在还有个ASUS等着要换呢呵呵

网友:
换内存看看  也许不是挡logo 而是死机  遇到过 也有的是北桥问题

网友:
可能还是北桥,重植一下试试吧,

网友:
基本像是南桥坏了

网友:
    看看有无掉件的、、、   然后换了SB吧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SB的可能性最大,LZ换换试吧

网友:
同意干 南桥,楼主搞好记得汇报上来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不行刷BIOS

网友:
晕啊,遇到什么就说桥坏了,难道不知道外设芯片坏了会出现挡logo吗? 看外设芯片有没有短路的或旁边的电容

网友:
今天桥到了,换上一切OK!多谢大家~~

网友:
觉得南桥的可能性大很多哦,,修好么

网友:
这种问题是北桥坏了

网友:
是外设  把网卡 声卡等断开试一下

网友:
我遇过南桥、CPU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北桥的问题,没弄好吧,或是重新刷一下BIOS,没刷好

网友:
LZ搞定了没有啊

网友:
这个刷个BIOS就行了

网友:
楼主修的结果怎么样啊

网友:
南桥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