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的北桥是QG82945PM还是QG82945GM

楼主(2011-04-29):
接一台上家修不好的V3000,独显7200,拆机检测显卡爆了,北桥短路,拆了显卡北桥,发现北桥是焊接不好而已,上了7300,重新植球做好北桥,开机有显示,DOS能进,但进不了系统,到滚动条就停了,另外还发现一个问题DOS下不能热重启,按下热重启屏幕就停下来不动,电流也不动,难道北桥也有问题?
我看了北桥是QG82945GM,按理说独显主板的北桥应该是QG82945PM的,但这块板的北桥是QG82945GM的,怀疑北桥是不是被换了,北桥是QG82945PM还是QG82945GM?知道的说说。

网友:
独显肯定是PM的桥啊~~~

网友:
独显的机子的是PM,肯定北桥被换了,

网友:
你可以 把显卡拆了。刷个集显BIOS。
说不定能好!

网友:
我也怀疑北桥是被换了,但板掉点,拆来拆去很费事,手头上刚好也没有北桥,我有个想法,把集成的显卡屏蔽掉试试,但不知道是断哪个信号?

网友:
肯定是PM呀,独显都是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