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I 关机又自动开机

楼主(2011-04-29):
     X201I进液了,按开关键强行关机后,又自动开关,主板上没有明显的进液痕迹,不知道从哪下手,向各位大哥求助

网友:
液进到什么位置的  ,拆掉键盘试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了试了,不行,,故障一样

网友:
先简单的,刷个BIOS看看 查查COM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