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电路问题分析,懂得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1-04-29):
(图片)

网友:
那个PCU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二楼能把原理给分析出来吗》??我要知道圈出来的这三个信号原理!
还有BL好像也不是什么电池检测吧???

网友:
3VPCU,5VPCU是ALWAYS电压,待机就有的。
BL/C#:电池电压判断信号。信号为高电平时,代表电池电量即将耗尽
D/C#:有适配器为低电平。只有电池为高电平。
如果适配器存在,则VIN=19V,3脚电压8.36V
PU10是比较器。PQ36用来拉低PQ4的2脚。
说了这些,应该能懂了吧。

网友(点评):
多谢LS的指点

网友:
楼上讲得不错   支持下

网友:
我一直想彻底的学习的电池充电部分电路 ,谢了啊

网友:
对信号了解更多了 。讲的挺好的  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