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不出来的短路

楼主(2011-04-29):
1.05V短路 加电烧一点反应也没有,用00.1V电压烧,电流2.0A了也没一点反应。真奇怪

网友:
知道的高手,本人跪解啊

网友:
电流2.0还没有发热元件可能性不大,你再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找了很久了。我已经遇到几块这种毛病的了

网友:
再调大点电流,有些人都达到了4A.

网友:
帮你顶下,希望能早点知道答案,其实你可以仔细看看,跟他相连的小东西,有没有出问题接到地的,注意小东西

网友:
4A也烧过了,没反应

网友:
是不是焊点短路的,你没有发现呢?

网友:
4A  都没反应的话  那就不可能了  你的是什么板啊!!!场管啊  电容啊   桥  都好好摸下

网友:
是一块新板啊,ACER的板。全都摸过了,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