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并非硬盘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1-04-29):
台MSI VR420笔记本不能安装显卡驱动和问题,表现为安装显卡驱动后,屏幕白屏什么都没有,但是可以外接显示器使用,删除显卡后正常。请各位帮帮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各位可曾见过,或有没有这个机的原厂驱动,!

网友:
没有一个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郁闷死了,官网驱动也下载不到!

网友:
显卡坏 极大可能

网友:
BIOS或是那个显卡

网友:
白屏和硬盘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之前打错字,不是硬盘是硬件!

网友:
看到这个标题我乐了。

网友:
显卡驱动不真确,或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以前有见过这种故障。加焊显卡就好1

网友:
加焊显卡或者换显卡吧,这钟情况80%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估计是显卡吧

网友:
显卡有问题的话肯定装不上驱动,装上了也会死机,应该还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否???能进的话你把硬件加速关了试一下。

网友:
加LS的能进安全模式!关了也没有用

网友:
我也认为是BIOS 和 显卡问题

网友:
你的驱动装的确定对吗

网友:
i换过屏试没有啊?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屏的驱动IC坏了,这个坏了就是不能上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