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屏这样是坏了么?

楼主(2011-04-29):
屏型号是TD141THCA1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换屏就OK

网友:
绝对坏了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
看不清楚啊,是左上角有竖条吗?

网友:
是屏的问题啊,试试就知道啊

网友:
换个屏试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是屏的问题,刚才找本子试过了,屏换到别的本子上也是一样的现像。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这个屏可以修吗?

网友:
手上最好有个测机屏

网友:
换一个不就知道啦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啊有对应接口的屏的话换一个试试就知道哪坏了

网友:
外接如何
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屏坏了
并且应该修不了

网友:
你可以用屏单点一下 就能知道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我感觉应该外接下 还有就是没有新液晶屏测试吗? 如果外接花屏呢

网友:
有人会修屏么?换个屏,成本太高,客户不修了。修个屏二、三百,还能接受。

网友:
这样不是屏坏,难道显卡坏,不太可能吧

网友:
这个还不是屏坏了啊,这个是漏液了 ,

网友:
我晕这样了 还不坏啊 不过也有可能是偏光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左边好像都漏液啦

网友:
屏坏了,换一个吧 。就好了。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如果不行在考虑屏

网友:
面板漏液了,花不是这样的,面板坏就是一张不规则的鬼脸。

网友:
一般是屏坏了,你换张屏就知道了,也有的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屏问题,换了就OK.

网友:
屏的显像管坏了!!!!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上面的居然有人说是屏的显像管,,,笑掉大牙,可见此人根本不是维修人员!也有人说本本的偏色,是RBG中少一组信号!所以有些高手不愿意将自己的心得贴出来,就是因为外行多了,他们以为你换个电阻或电容二极管之类的,收费好几百,觉得我们做维修都很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