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想修NDSL啊,电玩维修高手来解救!!!

楼主(2011-04-29):
我自己有一个NDSL,在家坏了半年了,以前自己想修啊,拆了一次,一点头绪都没有。            故障大概如下:R和L键失灵,麦克风也挂了,发到外面去修要几个月的,而且价格也比较贵。我就想自己动手搞一下,如何修好?还有配件在那里买,我也买一套NDSL的外壳换上。                 高手来帮忙啊!!!

网友:
LR 不灵只有换,最好用风枪取下,MIC坏换一个就是,一般不会坏,查查线是不断掉,换壳有难度,一不小心上屏就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现在有下壳买吗,我上面屏壳是好的,就下面触摸瓶摔坏了,谢谢这位“专抵黄”的哥哥啊,以后我有问题还希望你多多指教啊

网友:
一般是整套卖,换下壳还是要小心,换下屏一般都是卖屏的,触摸屏是不带的,还要买个触摸屏备用,一不小心触摸屏就取坏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强的建议不要自己弄  不然后果·········

网友:
上屏的数据排线比较难处理,要过一个非常小的圈,还要穿过C面的L键处的孔,一不小心就把排线弄断了

网友:
换壳还是有点难度的,L,R键可以用烙铁直接焊下,换上去,不过MIC,一般断线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