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9S挡开机画面

楼主(2011-04-29):
  今天接了个机器送过来是不显做了下显卡好了但是出现了coms密码有华硕的后门密码接了后密码没了但是在开机画面是死机  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先把外设什么的都给去掉就(板,u。内存,)接屏看一下死不死LOGO,死LOGO的毛病比较多,外设本身的故障,还有供电不足,等原因还有碰到光驱复位复不过去而引起的死LOGO

网友:
外设都排除过结果一样。。。。。。我怀疑bios的问题但是刷不了好像是24个脚的

网友:
那你可以刷个BIOS看看啊

网友:
光板测试  后刷BIOS换南桥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我也遇见过换了北桥 把板给搞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