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花屏。

楼主(2011-04-29):
故障现象:花屏,LOG处不明显,有点花点。进系统字体,桌面花
加焊过显卡,涛声依旧。显卡NVDIR N10M-LP2-S-A2    北桥 PM45  南桥 IBM
CPU后面有个像东芝的那种NEC大电容   WR    2R5102   981A
是显卡。还是电容。。。

网友:
外接花吗  ?把显卡取下来从新做一遍,不行就加焊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