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报警长鸣,主板不运行

楼主(2011-04-29):
各项电压正常,供电正常。为什么呢?长鸣是内存报警吗?

网友:
长呜是内存报警。

网友:
内存不过,换内存试试,清理下槽子

网友:
内存换了,也上打值卡,打过值,没有问题啊,可就是不过内存

网友:
是啥子型号的板子啊

网友:
诊断卡跑什么码啊、内存不过就按内存修啊。电压时钟复位,ad线

网友:
内存供电你查了没有?

网友:
查过了,主板是联想的G31T-LM,跑FF

网友:
内存供电1.8V正常

网友:
说下上面主板啊   80比例内存不过不国现在INTEL的主板已不一定啊!!

网友:
你从新刷个bios程序试试吧

网友:
试试刷刷内存槽看看如何

网友:
等我焊下来,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找了内存供电没有,

网友:
查内存供电 时钟 复们  AD  估计是AD引起的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