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1开机有显示无背光解决一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1-04-29):
开机可以看见logo画面,外接显示器正常,便开单定屏幕,更换屏幕后仍然无背光。找机器,对拆测试,屏幕正常。难道主板故障?正好手头有一台4411s机器,接上旧屏和新主板及原机cpu和内存测试,故障依旧,交换屏,内存,CPU测试,,三个备件均无故障,但还是故障依旧。回想整个测试过程,只有线缆和Power button board(开关板)没有更换,遇见过电源线开机无显的情况,便用电池开机,故障依旧,这样只有Power button board(开关板)
了,那就试试看吧。短接开机故障消失,更换Power button board测试多次,故障消失。最后,重新一件件换回原机主板,CPU,内存,屏幕均无故障。此次故障为Power button board(开关板)故障。
最后闲的没事,发现开关板上有一个电磁开关,拆开屏幕 在相应的地方有一个磁铁,原理441X等惠普系列是通过电磁开关来实现合屏待机的功能。此次故障就是因为它的故障造成的

谢谢 希望能给个转正

网友:
霍尔元件强南极或北极磁场时被锁定在开状态,而在无磁场时锁定在关状态

网友:
这个开关板和4416S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你这么换配件不是修起来很费时?

网友:
换了个整个开光按键版就好了?

网友:
磁感应开关板

网友:
替换法浪费时间

网友:
水平有限只能用最笨的方法。最新的惠普很多本子都是这样的。4411,4416,4321,442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