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南北桥合成芯片高温

楼主(2011-04-29):
南北桥芯片温度实在是太高了。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有了一次的自动关机经历了呀 M4N78 SE主板
芯片
解决办法

网友:
加风扇可以吗

网友:
加后散热片,如果不行的话只能换板吧

网友:
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为什么 这个温度高 也要加焊

网友:
如果 你喜欢 的 花或者 时间多 加个液氮 或者 水冷

网友:
那效果 绝对 给力 加风扇 可是可以 但是 如果 空间不大 也 不好

网友:
如果你CPU风扇没有对着北桥吹就换一个对北桥吹的风扇就可以了比如超频三的青鸟

网友:
温度太高,有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是原来温度就高 还是后来才出现的问题 看看桥的导热硅脂 也可能是桥本身问题

网友:
弄个小风扇对着吹吧

网友:
问题多多, 桥本身有没有问题,风扇有没有问题,导热管有没有问题,请说具体一点。

网友:
把具体情况讲一下,在家好分析

网友:
加个散热片,打开机箱门,开空调

网友:
加个风扇仔就行了

网友:
加个风扇估计能称一年半载,也可能几个月

网友:
加散热片。或者强制加风扇风冷

网友:
做哈散热卅,看哈效果,然后加焊嘛

网友:
如果 你喜欢 的 花或者 时间多 加个液氮 或者 水

网友:
加个风扇就行。不行用50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