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ge-mx 南桥供电9915H发烫!

楼主(2011-04-29):
华硕p4ge-mx 南桥供电9915H发烫!开始是南桥供电!然后换了9915H可以开机了!然后9915H温度慢慢升高!我郁闷了!怎么会这样!我以为是LM324的问题!然后换了!还是很烫!希望大家帮解决一下!具体电路也不怎么会!希望有精英的速度给个答案!!!!!
华硕

网友:
希望那个高手给个答复!!谢谢了

网友:
急用!!希望速度点!@!!!

网友:
查下基准啊,看看反馈电路。

网友:
打一下南桥是不是短路了......要么是还有一个芯片.好场效应管短路了

网友:
换个功率大些的管子,1/5V给南北桥供电发烫是正常的。
只要你在系统不死机可以正常使用就好

网友:
不是啊!不是桥烫!!是那个场效应管发烫!!!这也叫正常?

网友:
我记得以前修过类似问题!!换了还是很烫结果给别人拿回去用不久BN就挂了啊!!!

网友:
也不知道咋原因!!为什么会发烫!!进来电压都正常!出来也正常!!我就是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