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 W1942S电源问题

楼主(2011-04-29):
请问各位大侠:LG W1942S电源高压一体版,测22v为27V,5V为5.8V,是否偏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先谢谢了!
求助

网友:
问一下你是空载还是带载的

网友:
我修过这种电源,接上驱动板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空载的话,22V变27V,有点偏高哦。

网友:
空载一般比加负载电压要高一些,这个板子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电压还算是正常的,你加上负载试试

网友:
加个负载就正常了。。空的时候是高一点的。。

网友:
谢谢大家。带载测试电压正常了

网友:
如果带负载也偏高,就建议吧光耦。431换掉!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