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明基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1-04-29):
今天,接了一台明基15寸的显示器,插电(插上信号线)测试指示灯一闪一闪,屏无显示。开机检查电源板无异常,拔下屏线白屏。由此判断肯定是屏短路造成。打开屏后盖根据以往经验打部分都是贴片电容短路造成的首先拿热风枪推开电容再测短路排除。接着测试几个退下的电容还原好的就OK !写作水平有限望大家谅解

网友:
不是很详细!

网友:
大部分是驱动板问题.看看驱动板的供电.和三级管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