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掉电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1-04-29):
我有几块板都是瞬间掉电。到手里量下所有电感。有短路还能修下。但是没有短路就不知道怎么修了。请各位大侠给点维修思路。没有短路怎么修

网友:
  看哪个电感无电压  就从那里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要是电压都有呢????

网友(点评):
那就再查一下各路PG信号正常吗?

网友:
开机瞬间那些电压都有吗?  电流上到多少了 ??  如果电流上得很低的话可能是转换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而且都没有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cpu电压没有。其它都有。电流只到0.05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机器是sony pcg-z1rcp 图纸也没有。搞的头痛啊

网友:
那就查CPU那块、、、故障确定出来了就好修了、、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最好上图分析

网友:
应该是少了一组供电了

网友:
查一下温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才到0.06会跟cpu电压有关吗。这么低的电流还没到cpu那里吧。而且我现在没有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这就是所谓的掉电 ,你是不是开机测的电感的电压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一个个的瞬间测。我现在测到有一个1点几伏的电压。掉电掉的比其它的电压都快

网友:
CPU电压没有出来,才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电流这么小。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觉得是cpu电压没出引起的?????

网友:
我觉得我还是重点查下。那个掉电掉的很快的电感

网友:
一般都是供电没有完全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忙,现在板已经修好了。就是那个掉电掉的最快那个电路有问题。在他的后极有一个n管沟道复合mos管坏了。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点评):
修 好了就好 呵呵

网友:
修好了就好,要有示波器就好上点

网友:
原来是这样测的,以前还真不知道。长见识了

网友:
掉电  一般是  短路 少电压  和温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支持,,,,,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掉电不是瞬间掉的吗,怎么会有掉的快和掉的慢啊,

网友:
我想问下帖主,你没有用多通道的示波器,你用万用表测、按你说的情况掉电就在一瞬间你怎么好计算时间呢而且怎么对比那个先掉呢?你说的掉电时之间的电感应该是先后几秒钟吧,帖主能讲解下不?

网友:
一般这种是POWERGOOD信号没出来才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卖两片给我吗? 我想研究研究。  现在特想修难修的机器。
        有意的话联系我QQ:  153530989

网友:
看图查 从供电开始查 3v 5v

网友:
我现在正在修的HP DV7就是开机马上掉电 但各电感处电压都正常测试出来
唉,都不知道怎么修它了。

网友:
不就是欠压保护吗 是一个电压没出来导致其它电压掉电

网友:
那么只有CPU供电有问题,ADP3205有VCC 有EN 有SW  但是没有PWRPG要怎么查呢,没有图纸。神舟Q200C

网友:
长见识了,长经验了

网友:
如果电感阻值正常那么一般就是转换电压短路了,你可以找图看看

网友:
瞬掉的一般看是电流多少掉,是亮屏掉还是不显掉

网友:
看电流吧 是短路 还是缺电压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