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第一次发帖~大家多多支持~一块技嘉845GV板子无复位维修心得

楼主(2011-04-29):
【迅维培训中心】实地主板学员-李聪
来基地已经半个多月了~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感觉自己收获真的很多~能跟着饼哥这么好的老师学习~
真的很幸运~像恩师一样 仔细认真的教我们~在这里再次感谢饼哥!废话不多说
正题开始: 前几天刚学完intel的时序~ 正好手里有块845VM-RZ的板子 插上CPU 诊断卡
触发~复位灯常亮 点复位开关 无反应~ 拿掉U 上假负载~测假负载上无复位 无PG
开始测量各路供电~CPU供电VCORE 1.5V正常 内存边上排阻vtt_ddr 1.25V正常~桥供电正常
时钟芯片边上的电阻 都有输出  供电时钟都正常! SB要发出复位的条件 除了供电
还要收到两个PG 打开图纸 查了下SB里面的 VRMPWRGD 由边上的RN85排阻3.3V上拉产生~量了下
RN85边上的排阻 电压正常 还有一个PG是由电源灰色线发出来的~一路查找
灰8 到了一个74HC14的非门的11脚 由8脚发出到南桥 量了下11脚电压正常 再量8脚
只有0.8V的电压~ 心想着个非门坏了~不是太敢确定~   看了下图纸 这个信号一路到了南桥
一路送到了北桥 摸了下北桥 发烫 感觉不对~ 把送往北桥的那条线路 割断~
测量8脚的输出电压恢复3.3V 正常 测试卡的复位灯也恢复正常~ 此板判北桥坏 拉低了pwrok
导致南桥无法收到 灰8送过来的PG~导致全板无复位! 下面附上 图纸~方便大家理解:

网友:
写的不错。你真的懂了这个原理。不错
感谢的话不用写。来了实地就会尽心尽力的教。不保证所有的人都满足,但能保证尽我所能的教。

网友(点评):
基地好贴总是一个人抢到沙发的

网友:
其实我就查到非门那里~嘿嘿~剩下的就是饼哥的杰作了~~       其实我没想到去查到北桥那条线的 当时想的 就是这个非门坏了 要么北桥坏了(当时摸了北桥很烫)~ 哎~饼哥教的东西太多~一时半会 还消化不了啊~    维修刚入行 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啊~~ 向着饼哥这个大目标 前进~~

网友:
我也想过两个月去基地实习,不过要先报名基础培训班。6月才开呢。

网友:
请问你上面说的两路PG,一路是由电源座8针脚送出,另一路是由VCC3上拉提供,请问这VCC3上拉提供的是不是接主板复位针脚这边的?由手动按复位针脚触发.还有南桥里面只有个PWROK#,你说的两路,应该 有两个针脚,另一个针脚是不是RSMRST#?还有SUSC#,SUSB#,PWRGD_SB,VRMPWRGD,SLP_S3,SLP_S4,SLP_S5,有没人能把他画个等号,比如那个跟那个是一样的.

网友:
我是新手,上部分看明白了,下部分没看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rsmrst(INTEL,VIA,ATI)=pwrgd_Sb(NV)=AUXOK(SIS)   SUSA,SUSB,SUSC=SLP_s3 SLP_S4,SLP_S5  VRMPWRGD是出来VCORE之后才发给SB的  复位键一般是拉低pwrok  我说的两路是PWROK 一路送往SB一路送往NB

网友:
pwrok=RSMRST(INTEL,VIA,ATI)=PWRGD_SB(NV)=AUXOK(SIS)吗?

网友(点评):
第一个错了。你看过我的课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rsmrst 是ACPI的复位信号~ PWROK是电源好的信号~ 你把信号的意思搞清楚~在记这些 会比较好记~

网友:
楼主说的信号很详细,自己只知道有RSMRST,但是不知道不同德芯片组是不同的命名 啊。

网友:
写的很好啊,VRMPWRGD是出来VCORE之后才发给SB的这个信号是由谁产生的

网友(点评):
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点评):
CPU电源管理芯片,正常产生核心供电之后发出的PG信号,在INTEL芯片组中,一路送往时钟芯片作为时钟的开启信号,另一路送往南桥,做为南桥的复位源信号,南桥得到此信号并得到灰线PG信号之后开始产生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产生的..

网友:
谢谢melody198601 ,说的很好高手

网友:
思路真清晰啊!我这个不会跑电路的都看懂了

网友:
思路清晰,将来会成为大虾的。

网友:
讲的很好,就是最后不确定,故障就是为北桥梁坏了吗?

网友(2011-05-31):
实地真强大啊培养都是人才

网友:
人才,实地真好啊,你们图纸都哪来的啊、
'

网友:
半个月就能理解复位的维修了?夸张了点...焊接不得用几天?认识三极管、二极管、mos管、门电路啥的不用几天?触发不用2天,各大核心电路不用几天?pg线路、时钟电路不用2天?听过纸上谈兵自己消化理解并付之实践更要n天...能把复位之前的电路修得个差不多也算是个合格的维修员啦

网友:
之前有上过 一个星期的基础课的~ 饼哥讲课前~那些基础东西 已经学过了~焊接 是有1天的时间专门练习的~ 当然虽然是强制性的 但我焊工还是不怎么行~ 还是要练习的~  个人觉得 维修时 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还是 一,千万不能误判 不然会走很多弯路  二,就是时序了~  最近发现堕落了! 回来之后就没翻过书了~~

网友:
学的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