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胡维修hp6515b笔记本分析过程

楼主(2011-04-29):
今接一块裸板和电池一个,机型:HP6515B 板号:6050A2142101-MB-A02 拿到手目检发现很多地方都有焊接过的痕迹,上面贴了张纸条写着故障:刚接手故障上电池不开机!现故障电源上电也不开机了!(说明是二修板)。
我迅速把各大电感阻值打了一遍发现+3VA 正向阻值30欧左右:反向阻值:40欧左右,有异常!(正常阻值应该是:正100左右 500左右)继续查找发现下图所示:+V3AL短路----阻值为0

打开图纸查询+3VAL去向,发现去的多地方真多!!、
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我会采取“烧鸡大法” 把可调电源调到 1A   3V
把线接到短路点。

慢慢从(1A---调到---2A)摸各大芯片发现EC和待机51120芯片发烫,更换解决了短路问题!
开机后发现电流有跳跃最后跑0.9A停止不动了,经验告诉不过内存 应该先软后硬!找到BIOS资料刷好后,熟悉的电流跳跃直到显示OK
装上电池后发现不能开机,(排除了电池本身问题)。 续下。。。。。。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老胡,你的搜索很好啊,还能告诉你数量。这啥软件能告知一下吗?谢谢!

网友(点评):
刚闲下来,仔细的看,发现大电感没有你说的+3VS,是不是说的是+V3A啊。

网友:
目标投向电池充放电路,修之前先打开图纸把电池充放电路图的思路分析好在下手! (下文搜索了网上部分资料,特此感谢热心人无私的帮助!!)
1 适配器电压的接入该机型采用的 HP圆头中间代针的适配器,其中中间那个针的电压为6.7V
电源接口的电路图,其中经过L1后的适配器电压名为+VADP,为后面的比
较电路U12和控制电池放电管Q12,作用是很大的。
3适配器电压经过L1到达Q18的第123脚,该管为P管在 G级电压为低才导通。其中第4级电压来源为:适配器电压经过R75 R77分压而来。在该路中的Q75由于其 G级被适配器电压上拉保持常高状态。Q75可以看出一个通路的开关,那么要拉低 Q18 4脚电压需D23后级与GND 相连。

4分析ADP_EN#的来源:
U12是一个电压比较器,经过L1的适配器电压为其提供工作电压。其中U12-A模块,第3脚即+电压为 6.7V,而第 2脚即-电压为+VADP经过电压分压而来,设其电压为U,则计算
可得:
U=+VADP*(R76+R74)/R71+R76+R74=5.78V
所以比较输出第1脚为+V3AL3.3V高电平状况,产生 ADP_PWRID 送到 EC
5在另一个比较电路中,第5脚电压也是+VADP分压而来这里就不继续计算,电压为4.7V和第6脚的6.7V电压比较出低的 ADP_EN#
根据 LM393内部电路可知,该状态的拉低其实是将与OUT脚相连的三极管导通接地, 所以D23顺利通过 ADP_EN#接地。
6计算 Q18 G级电压为:
U=19*100/320=5.9V 顺利拉低输出+VADPBL, Q13 56789而且也通过 D13输送到后级作为+VBATR ,通过保护隔离的主供电。

7 BQ24703的保护隔离电路:
如图所示,+VBATR 为其VCC 提供工作电压,根据其 PDF 可知,ACDET
ACPRES,ACSEL可以起到选择交流适配器的作用。ACDRV#作用到 Q13 G级,控制Q13导通输出+VBATR作为主要出口

续下。。。。。。。。。。。。

网友:
我迅速把各大电感阻值打了一遍发现+3VS 正向阻值300欧左右:反向阻值:400欧左右,有异常!(正常阻值应该是:正100欧左右 反 500左右)继续查找发现下图所示:+V3AL短路----阻值为0 欧

请解释一下为何短路后+3VS的正向阻值比正常时候还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反阻值接近值 短路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也不应该正常时阻值是100欧,而有短路后反而增大到300欧吧?
我觉得不同线路设计以及使用不同器件的线路阻值会有很大区别,所以不能以此来判断问题!

网友:
8 充放电IC芯片放大效果图:

其原因PDF为:ACDET: AC or adapter power detection. This input pin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presence of the ac adapter. When the voltage level on the ACDET pin is less than VACPRES, the bq24702/bq24703 is in sleep mode, the PWM control is disabled, the BATDRV is driven low, and the ACDRV is driven high. This feature can be used to automatically select battery as the system power source.
ACDRV: AC or adapter power source select output. This pin drives an external P-channel MOSFET used to switch to the ac wall-adapter as the system power source. When the ACSEL pin is high while the voltage on the ACDET pin is greater than VACPRES, the output ACDRV pin is driven low (VHSP). This pin is driven high (VCC) when the ACDET is less than VACPRES.
ACPRES: This open-drain output pin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presence of ac power. A logic high indicates there is a valid ac input. A low indicates the loss of ac power. ACPRES is high when the voltage level on the ACDET pin is greater than VACPRES.
简单翻译后的中文为: ACDET AC 或适配器电源检测。 这个输入引脚用于确定AC 适配器。
当上ACDET引脚的电压水平比VACPRES少,bq24702/bq24703是在睡眠模式下,PWM 控制被禁用,BATDRV驱动低,ACDRV驱动高。此功能可用于
自动选择电池作为系统电源。
ACDRV:交流适配器电源选择输出。该引脚驱动外部P沟道 MOSFET使用
切换到交流电源适配器作为系统的电源。当 ACSEL引脚为高,而对电压
ACDET销大于VACPRES 输出ACDRV引脚置低 VHSP 。该引脚驱动为高电平(VCC),  ACDET小于VACPRES
(经过软件大概翻译)
9通过两个比较器来实现,适配器的选择。
U7-A模块里,第3脚电压为3个电阻分压而来,第2脚为比较电压 2VREF
通过计算可知U73脚电压为:Upin3=19*(R528+R526)/R530+R528+R526=3.5V
比较输出由3.5V经过R525上拉的ADP_PRES_即第一脚。在ACDET脚电压为经过R609电压下降到3.1V左右。然而ACPRES脚确是由+V3AL上拉的 3.3V
所以 ACDRV#输出 8V左右电压导通 Q13。此时BATDRV#电压为 18V保持 P管截止状态。
到此为止这板的隔离保护充放电路思路清晰多了。
续下。。。。。。。。。。。。。

网友:
继续检查主板发现VCC 224V,去掉C25电容故障依旧,更换BQ24703后电压18V左右恢复正常。

但是检查到充电电感电压来回波动不稳定!经过长时间的煎熬终于找到问题的所在,有个R75电阻装错位置(装错在旁边的一个测试点上)导致电压不稳定,把电阻装正确后,主板恢复以往正常现象!
修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总结:在维修过程中一定保持头脑清晰!耐心!细心!!这些要素都决定成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30到40阻值  写错了  当时太累了 谢谢你的提醒 我上面已经更正!

网友:
我擦  、、、  还没写完、、、  叫版主给你整个大号的版块

网友:
上传图纸方便大家分析

1310A21421 20070302 6050A2142101 TT 1.0_MV2_MB_20070302_Final_WWAN noise solutio.pdf

1.03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2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695.14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6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3Q,我也清晰了

网友:
LZ你用的是什么翻译软件啊?全文都能翻译出来,我用的那些软件翻译,有的翻译不出来

网友:
Adobe Reader;飞花,这个软件就可以

网友(点评):
请问Adobe Reader这个软件如何使用它的翻译功能?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个维修实例写的好清晰 看起来好舒服啊

网友:
老胡的思路太清晰了。。还要慢慢消化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些代号只不过是英文的缩写,只有对那个英文有了解的话,还是不太难的。SUS,它的英文全称是Suspend,意思是延缓,它的电压产生实在ALW的电压后面,当接收到 SUS_on控制电压后就会产生此一系列的电压,此电压不是主要供给电压,只是为下一步的电压产生提供铺垫,但不代表这电压不重要,没有SUS电压,后面的电压就不会产生。其实,我个人认为可以看作标识符号 ,别把这些英文字母钻到死胡同里面 是否待机前或者后产生,还是取决于电路设计!

网友(点评):
sus 没有的话 就没有run 呵呵

网友:
思路如此清晰,电路这么精通,这才是高手

网友:
高手啊 思路很清晰啊 LZ说的对维修一定要头脑冷静 耐心 细心! 我还得慢慢的消化一下啊

网友:
看了以后感觉自己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首先就没有楼主这么勤快!

网友:
LZ历害啊!原理分析得这么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