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450死机故障

楼主(2011-04-29):
联想y450 在开机过程中突然一下, 咔的一声, 然后就看见屏幕有几道白竖线出现 ,然后竖线消失, 接着键盘和触摸板不能够使用, 但是硬盘在运行 ,外接鼠标可以使用, 可以保证键盘是好的 。基本是排除散热问题 即使是冷机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还有就是不接适配器 没有这个现象出现。这个现象好像就是一插上电源适配器就死机,直接用电池就没有事情!大家搞过的来说下经验啊!

网友:
的声音是不是硬盘发的呀,。。。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有的时候又可以玩1个小时左右!
硬盘的可能排除了 !!!!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换一个适配器还有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 适配器  还有就是看有没有过热i

网友:
适配器供电不足,量哈适配器电压

网友:
内存和适配器都测试过 是好的 。就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用电池没有问题,那你查保护隔离这一块吧

网友:
记得前几天有个贴子也是联想的Y系插适配器花屏 电池正常 保护隔离  电容正常 最后好像是换了显卡解决   感觉奇怪 不过最好还是别随便动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