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NPAJ不复位、高手进,急求救

楼主(2011-04-29):
这个主板不复位,9202旁两个管子电压正常,内存电压1.2V,CPU旁边管子栅极8V多,漏极没有电压,IO换过,南北桥加焊过,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内存供电不正常,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点评):
1代内存 电压应该是2.5~2.7V

网友:
754主板内存电压不是2.5v么??

网友:
测各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啊??

网友:
说的不清楚。只能这样查了  查供电, 时钟 。在查复位

网友:
桥摘下重做。

网友:
刷BIOS试试!不行的话可能桥坏了!

网友:
HT_vld正常了吗。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话,,那单桥要怀疑,,

网友:
内存电压都1.2了先解决再说下面复位啥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评论,我们这修主板量内存电压都是直接量内存槽旁边的排阻的,排阻1.2V     供电管2.5V电压正常,复位灯常亮,让我搞不懂的是为什么栅极有8V多电压

网友:
内存供电内存槽上面有些的!
没复位桥问题啦应该
1.2v绝对不正常啊修供电先

网友:
这板子基本不会出太大问题,干桥吧

网友:
桥坏了吧  754 的不修了 报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供电电压正常,184角有2.5V,供电管2.5,复位的不闪,其他地方电压都正常,就CPU没电压

网友:
加焊下桥。能解决的。nv的桥,就这毛病

网友:
桥没焊好?????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的话,就做桥吧,这种板容易出桥问题,不行就换一个 吧。

网友:
VDDA2.5V  有没有出来,AMD缺少这个电压也会那样

网友:
看看 桥 25M正常么 修国好多 这个问题的

网友:
汗。。楼主都说了CPU没电压。。还这多人要他动桥啊?

楼主说的栅极就是G极。。只有8V?不会吧。。。这个是4PIN  12V直接供电的。。。

难到说的是下管?那更加不可能吧?

网友:
学习中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5981-1-1.html学习中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5981-1-1.html学习中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5981-1-1.html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控制极有8V电压,D极无电压,顺着D极去查,看管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
G极是控制极?

网友:
查下一VCORE的工作条件,没EN就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