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5 待机5V开启条件延时出来

楼主(2011-04-29):
东芝L205,板号:Miami 10。 待机5V开启条件EC_PW_ON,是由EC发出的。(首先待机芯片TPS51020产生待机3V,这个3V做为EC的待机的工作电压------这个3V正常)。这个开启信号有时在接电适配器后等两三秒才出来,有时要等几分钟。断开EC_PW_ON与TPS51020之间的线路,EC_PW_ON产生时间依旧延时,已排除待机芯片问题。

是什么影响的呢?

图纸

网友:
输入那个网址可以直接下载该图纸

网友:
跟BIOS会有关系吗?

网友:
VCC_POR#  这个信号是作什么用的呢?

网友:
这个VCC_por#是作什么用的呢?是EC的复位吗?

网友:
那现在能触发吗   能触发就别管它啊

网友(点评):
这个信号不出来,没有待机5V能开机吗?

网友:
论坛搜了一下,应该是适配接入检测信号ACPRES问题,明天重点查这个。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