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黑屏

楼主(2011-04-29):
我这里收到一台长城M1931的液晶,用一会儿黑屏,仔细看,灯管是亮着的,只是屏无显示,是黑屏,菜单可以按出来,自动调节能动作,还是黑屏,前两天刷了两个长城的MCU程序,刷好后试机四五个小时没黑,以为好了,结果今天又回来了,还是老问题,有没有哪位先生遇到过这类情况....

网友:
咋没人遇到过?

网友:
检查5V5和12V12,3V3的电压,你看看是黑屏了用手电看看屏工作了没?如果单纯是高压的问题在解决高压部分;如果是屏先黑,然后在灭背光,那就要检查驱动板供电。长城的显示器发热都比较大,看看有没有那个原件热性能不是很好!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没注意看你的内容,你说的“用一会儿黑屏,仔细看,灯管是亮着的,只是屏无显示,是黑屏,”这就要检查下驱动板的供电了,我就遇到个3V3的保险热性能不好,时间一长就阻值变大,导致3.3过保险后还有2.2左右。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如果灯亮黑屏,你能看到菜单吗?最好把故障讲详细。

网友:
如果菜单能出来,那屏还会有问题吗?是不是描述错了?

网友:
没有描述错,,就是黑屏,但灯管是亮的,菜单可以按出来,但没有图像,,,,今天把主控芯片重新焊了一下,在上面加了一块散热片,正在试机中,,,,但愿不出问题.

网友:
这块板没有24系列的,,只有一个25L040,,没办法,最后换了块通用板,,很少换板,这个不换不行了.找不着原因

网友:
强悍,发现长城的问题特别多

网友:
M1931过保了么??我就是长城售后的!!1931的驱动板程序是根本!!要把程序刷一下!!就好了!!像你说的毛病就是程序的事!!

网友:
这个是程序的问题,我从长城售后那里找的程序,刷了,管了一天,就不行,最后还是换通用板了.

网友:
上传一份程序吧

网友:
谁有这个MCU程序啊,上传一个吧。
谢谢!

网友(2011-06-10):
是的 上一份程序

网友:
黑屏的原因有很多种,请你仔细检查,是电源板,高压板,灯管,但是你这个现象不是灯管的原因。重点查那两个把。

网友:
我是长城售后的 那是主板程序的事  你刷下程序就OK乐!!

网友:
程序刷过了,用了几天,又黑了,还是程序的问题,程序错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是灯管能量 能量也就说明灯管  高压板  驱动板的控制信号时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用代换法 代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上面存储程序的是25吗??是的话你换个25试了吗?还有上面有个引脚是写保护脚低电平保护高电平允许写 我想多数跟哪脚有关吧

网友:
把存储集成块也换了吧

网友:
你好好查查驱动板的1.8V供电,肯定不稳定或者偏低。

网友:
有影无光是灯管问题

网友(2011-07-14):
还没碰到过,期待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