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TRAVEIMATE 3000 被搞出来的故障

楼主(2011-04-29):
师兄拿来时说:同行说本来是能亮的,好像在插屏线的时候把旁边几个小元件给烧了。。。。。
点了下机电流有一下跳变,既然已经说了故障点就直接拆机找到了故障点
如下,那两个二极管看的出已经被人换过了,还有点烧焦的痕迹。其中一个我拿下来了。。

发现D8右边对地短路只有16阻值
D9对地也短路,只有12的阻值
  电路图如下
LID#这个信号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就是休眠开关了,该信号必须为高电平,不然会造成不触发。
可是刚刚我又可以上电真郁闷,结果开机后一测有1点几V的电压,怪不得可以触发,原来还没有完全短路。沿着电路图找到LID#GMCH_BLON的去向

发现GMCH_BLON信号是由915GM北桥的LVDS模块发出的,LID#信号去的地方比较多有南桥 EC  还有到休眠开关等,一看这形式,首先北桥肯定短路了,然后南桥或者EC肯定又有一个短路了
  因为可以上电,而且板上又有MINI PCI插槽,就插上看看跑不跑马,插上后发现跑28,插不插内存都一样,那就是跑马了,就是检测不到内存了,就从这里先查了。
   先测主电压 基准电压 都正常,再一个个打数据地址线阻值也都正常,当测到系统管理总线时发现一个电压有3.3V一个只有2.9V,两个电压差不多,可是打值又是一样的。想了一想,一般来说这两个信号电压应该是一样的,因为都是由同一个电压上拉的。
   所以马上又打开电路图,找到这两个点
先测了R399 R400结果阻值一样,再测系统管理总线另外一边的阻止,发现PCLK_SMB的阻止只有十几欧姆,太低了,这个信号是南桥发来的

找到了发出点,突然眼睛一亮,这个系统管理总线的两个信号竟然跟LID#休眠信号属于同一个模块SMI模块。  这下马上联想到同行插屏线是把LID#这个信号给短路了,然后会不会又刚好把南桥的这个模块给烧坏了呢,为了证明推理正确,就马上去干燥箱拿了个ICH6的南桥,上BGA换上。
   换好后,上电,看电流有好几次跳变了,诊断卡也过了28,再去测PCLK_SMB这个信号不短路了,而且系统管理总线的两个电压也都是3.3V了。然后去测了屏线接口旁的LID#信号也不断了,可是那个GMCH_BLON信号还是只有十几欧姆的阻止,而且电流虽然有跳变,诊断卡上码也跑完了,屏就是不亮,想想很郁闷,就接了外屏,发现外屏竟然有显。
  郁闷了,想了一下,既然外屏有显,说明时序应该都走完了,然后就用示波器打了下LVDS的波形,发现信号已经出来了

太仓促了,示波器没调清楚
LVDS信号都出来了还不亮,难道是屏被烧坏了,然后一次测了屏的条件,发现屏的供电

网友:
LCD_VCC没有电压,查电路图如下

发现开启信号LCD_ON没有电压,继续查

眼前又一亮,发现LCD_ON  跟那个短路的信号GMCH_BLON竟然是在北桥的同一个模块。

这不是跟之前换的那个南桥的情况一摸一样嘛,应该就是由于同行把GMCH_BLON这个信号搞短路,导致LVDS这个模块发不出LCD_ON屏供电开启信号,这时一想,难道要就因为4个信号就要换一个南桥一个北桥吗???那也太浪费了

   因为之前LVDS的波形已经出来,所以我判断LVDS图像信号模块应该没有受损,所以我就想,能不能直接让屏电压不受北桥控制,直接认为的给一个,然后让GMCH_BLON失效,就是把这个信号连接的二极管拿掉,就这样把U9拿掉,然后把U9焊盘上的1脚跟4脚用线相连。再把屏接口旁的D8拿掉,这样背光就不受北桥控制了,一切搞好后,再开机,图像真的出来了,这样就省了个北桥了。

   因为是信号短路,所以我想对北桥发热量上面应该不会有影响。唯一缺点就是背光可能会早0点几秒出来,不过看不出来的,哈哈

装上机稍微烤了下

网友:
如果从高压条飞3V过去,背光和图像会不会同步?

网友:
你是写好的复制过来还是现编辑的?
思路清晰,很厉害哦!

网友:
分析的很明白

网友:
我评分弄错了  怎么变成  -1分了! 我明明是+ 的

网友:
楼主这个修的思路清晰 很值得新手学习啊

网友:
LCD  VCC   我接了个适配器电压  立马烧了   晕倒

网友:
这个分析的太好了,楼主是老江湖啦。。

网友:
分析的很细,晚辈向楼主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是先写在WORD文档里,然后整理好发上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K,我怎么没看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晕,这个接适配器不少才怪

网友:
思路清醒  请教个问题 lvds用示波器查 是查那个地方呢?

网友:
思路清醒
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