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L,换屏码片

楼主(2011-04-29):
如题,昭阳E46L屏碎了,向上家订屏时说可能要刷码片,这才知道原来屏还有码片一说。请教了几个群的朋友,都说不需要刷,直接换屏就行。不管他,先发屏来再说。装上后只有背光没有图像,头马上大了。于是,换码片。。。。。。,第一次搞,过程略去,直接看图吧,码片的五六脚和屏接口的六七脚是通的,把原屏的芯片换到新屏的对应位置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屏的码片型号是什么啊,看不清? 是24C ,还是93C 啊!

我换过屏还真没刷过码片,  可能是运气好吧

网友:
为什么码片会引起

网友:
我换的屏也不少,今天还真是第一次换码片。码片上边写的是402wp,就是24c之类的芯片。测量一下和屏线的六七脚连着的就是了。

码片的作用大概就相当于屏的身份证吧,笔记本主板检测到自己认识的屏才肯输出数据,码片内容不对,主板不认识的话,显示就不正常。在我这个本子上,是有背光无图像,换了码片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屏幕白屏是跟码片有关,我就看我意个师兄换过。

网友:
IBM笔记本换屏就有些要换码片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 以前换屏只知道版本不对的 原来换码片

网友B:
第二个图片我都没有看到码片在哪里啊  再说两个大小也不一样啊

网友:
现在需要换码片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哪块是码片哦?

网友:
前天换了一个联想的屏,换好后,使用正常。但是开机不显示联想LOGO了,拿到维修站,重刷BIOS后就能显示联想LOGO了,不明白原因。有知道的吗?

网友:
是不是BIOS里LOGO关了,不需要写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图片我都没有看到码片在哪里啊  再说两个大小也不一样啊

左下角三个芯片,中间那一个就是,仔细看,我用红色圈圈出来了。具体每个屏是哪个芯片,要测量一下才能知道

网友:
新屏码片里的程序和旧屏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换过来,你会刷的话刷一下就好

网友:
不是吧,一般要换码片的机子很少 只有DELL的和HP 的几款 IBM的都不多。都是直接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都没换过码片,都是上家刷的~~

网友:
码片还有一种小个头的。

网友:
dell 1420高分辨率的屏也是需要换马片的 没换马片会白屏

网友:
以前换14.4屏幕的时候经常换码片 现在换140就没有换过了

网友:
DELL的机器很多都要码片,,

网友:
DELL机有一部分都要,其它机很少见

网友:
运气好 还没换过码片

网友:
换屏码片,不错的方法,屏问题可以考虑

网友:
换马片要根据什么啊

网友:
我知道戴尔的多数都需要换码片的 明基有一款也需要 记不到型号了

网友:
有些是要换码片哈。。我见过。。有些把坏屏上的码片换上就好了。。有些是不行的。。。换了也一样不亮。。

网友:
碰到过,就当不兼容处理。换一种别的牌子就可以了。

网友:
遇到有.后来换了另外一个屏.

网友(2011-06-05):
能给出屏码片的线路是跑到哪里就更好了,是直接连接显卡芯片还是哪里。

网友:
我换码片从不看哪脚通哪哪的,板上不是有个点对芯片的第一脚么, 装上去就行了。还量个球

网友:
那一个和屏线通着的8个脚的,肯定是屏是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