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暗屏走了弯路!

楼主(2011-04-29):
今天接了个联想的老本,开机暗屏。也没仔细看,就知道暗屏。测了下灯管是好的。就换了个高压条,亮了!问题出来了,系统走完显示桌面的时候就没画面了,白屏。切换到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
以为是屏线有问题,测了是好的。又怀疑屏,找了个一样的屏一试还是一样的问题。正郁闷时想到了高压条上的开机和亮度电压。用表测发现亮度电压没有,开机有2.4V,高压12V。
再重启测量,亮度电压开机后有1.7V,但系统走完显示桌面的时候一下就为0V了。现在才知道是主板上线路有问题!拆下主板跑亮度的线路,从主板的屏线接口出来经过一个保险到了两个三极管t08、电阻、电容和一个二极管A6。测得三极管、电阻和电容都是好的,测二极管时两边阻止是一样的,肯定不正常。拆下測两边阻止都为75欧姆。在废板上早了个同型号的换上。
接上显示器、硬盘等开机。问题解决!

网友:
好 支持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应该是同步信号吧

网友:
由显卡发出的

网友:
一般是3.3V

网友:
人家说了是亮度信号,你怎么说是同步信号,多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学习了

网友:
好.顶一下.谢谢分享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谢了,学习

376057772 -8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高压板上只有6根线 两根19V 两根地 一个开启一个亮度!

网友(2011-06-08):
这实例的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谢谢  学习了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技术不错,有良好的分析思路!

网友:
谢谢分享!但我感觉没有电路图纸,跑线很艰难呀!

网友:
对显示器不了解,但看看、,学习一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
不错,你先做的也是大多人先做的,

网友(2013-02-01):
将进入桌面时,白屏,屏幕是不是也很暗的呢?

如果有注意到这点,应该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2014-05-15):
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