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不触发!BIOS引起的.

楼主(2011-04-29):
待机0.04,不触发。拆机量各电感电压都正常!按下开机键EC的32脚有跳变,
117脚3.3V没有变化。查EC的供电和复位时钟都没有发现问题!那么就换个EC看下吧!在网上订了一个回来换后还是一样的现象!郁闷!
在板上看了下BIOS就在EC旁边的 ,BIOS挂在EC上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刷了。插电待机还是一样,心凉了。还是按了下开机键,嘿嘿 上电跑码!此机OK!

网友:
BIOS 芯片是25**的吗?

网友:
原来的机器的bios一般都要参与加点

网友:
七喜哪一款

网友:
学习  学习  这是七喜的那一个机器啊

网友(2011-06-30):
我发现这种八脚的BIOS如果参与触发,测第五和六脚应该有波形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如果不对请各位老大指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