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6E掉电

楼主(2011-04-29):
商家送来的故障为掉电到0.29-0.32,偶尔能点亮经系统。拆机先量各电感电容未发现短路。怀疑是虚焊就将风扇附近的芯片焊了下,反复上电进系统都没问题,以为好了装机 。等装好后上电,晕 又是原来的故障!又拆,这回上电量各电感的电压发现掉电后1.5v电压成了0.46V,将电感断开还是0.46。找不到该机的图纸用表跑了下是由ISL6227控制输出地,什么也不管在料板上找了个6227换上后电压正常了,掉电故障解决

网友:
高手哦 偶像

网友:
ISL6227是cpu供电芯片吧

网友:
学习了一点经验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多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给北桥供电的

网友:
什么也不管就换6227  高|!

网友(2011-06-01):
不查下它的工作条件就换了,真是经验丰富啊

网友(2014-11-17):
更换式维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