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独外接正常,内屏有背光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1-04-29):
接到一V3000的三修机。原始故障是花屏,被做过显卡后黑屏,后又转到第二家,做了显卡,结果是内屏灰屏(有背光不显)外接正常。后来说是做了三次显卡都没好,显卡显存都干过。打LVDS和显存阻值均正常。
拿过来测量各信号果然很正常,接屏后ESID波形也很正常,LDVS也能测到波。但是就是有背光不显示。不甘心又重做了一次显卡,可怜的焊盘已经被磨的不成样了。做上去后故障依旧。
没办法,只有依次测量显卡的各种工作条件,因为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故障,不想漏掉任何一个可能的条件,于是先查供电。当查到IFPA_IOVDD发现这一路的电压为0,向前追查,1D8V_S0经过一个电感L5向此处供电,测L5上端有1.8V,下端为0,测量L5断路,且L5下端对地阻值正常,并且无短路,取个0欧电阻换掉后内屏显示OK。
IFPA_IOVDD应该是LVSD模块的一路供电丢失,造成LVDS信号不正常。

 会员14717572元2022-12-2 22:55

网友:
楼主真的好细心啊

网友:
这样的板子楼主能搞出来真是太佩服你的细心和思路了

网友:
楼主很心细呀!

网友:
原来这一路电压没有会造成LVDS输出不正常,多谢LZ!学习了~~~

网友:
请问楼主1.8V是跟显卡供电的吗,

网友:
说到这个我也有一台sony的和这个故障一样,外接正常,显卡也做过,不过不知道有时候动了什么东西可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又是1.8V...怪不得有个F电阻。。

网友:
写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是修了两天才修出来的。本人也是新手,修个机器要看半天图纸,不容易啊。

1D8V_S0 是经1D8V_S3转换过来的。
1D8V_S0 主要给显卡多路模块供电,维修时碰到像这种内外屏某个不显的情况,需要依次检查单个模块的供电。
1D8V_S3 主要给内存,北桥相关模块供电,还经过PWM IC转换成1.25V,1.5V,DDR_VREF等供电。

网友:
LZ是怎么查到这一步的呢。。。。。。

网友:
分析得如此细致,这种内外屏其一不显的故障,绝大多数人是直接做显卡或显存了的,而你却另开辟径,精典,这是宝贵的经验,楼主却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这种钻研技术的无私精神,令人敬佩啊!

网友(点评):
知道人家那么辛苦才加2分,我想倒扣你的分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还真是好啊,领教了

网友:
哈哈、、、、不错啊  顶了 继续努力发些好文章!

网友:
思路清晰,敢打必胜,值得学习

网友:
   老猪说得没错  下次 咱也得注意了

网友:
- 取个0欧电阻换掉正常! 我想问下这个电阻是装哪里? 图里没看到有装电阻!

网友:
牛啊,,查的很仔细啊,,,,

网友:
敢问楼主。lvds和显存的阻止这样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指用0欧电阻将L5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是打对地阻值。。。

网友:
楼主,果真细心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着PDF,从显卡的第一个供电开始查起,查每一路供电,,,,当时查的眼睛都晕了。在板上一个一个找元件。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这种维修思路值得发扬!先查基本条件。

网友:
不错的帖子 ,,支持下
。。

网友:
通病害人不浅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D:

O欧电阻可以代替电感? 我是菜鸟 所以不能理解 能告诉我 原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电感是可以的。也需要看是用在什么地方。一般做DC电源变换的那肯定是不行的。理论上来讲也是不能代换的。实际在维修中多电感和0欧电阻的功能是一样的。区别不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