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一打显卡驱动就掉电

楼主(2011-04-29):
接了一台惠普6515B的机器一打显卡驱动就掉电了,郁闷中,看论坛里的朋友说换黄色的电容就好了,可我换了怎么还不行呢?

网友:
你这不是 乱来换东西 怎么会加大故障率的,

网友:
加焊显卡(即北桥)就好。不过BGA要看你的手艺了。

网友:
做显卡吧

网友:
做显卡肯定不会  不信你做做试试

网友:
做显卡肯定不好  不信你试试

网友:
有没有从做系统。重做下看看。

网友:
肯定好,不信你试试。

网友:
我认为 先重装系统 再查查显卡的电路 如果不行只能加焊显卡试试了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加焊看看吧

网友:
这种情况显卡的可能性高一点,也不排除其他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排除软件方面的问题还是不行的话,就加焊显卡吧

网友:
重植显卡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共电问题

网友:
恩 也 前几遇到这问题。安全模式都可以,只要打显卡驱动就掉电了。北桥都换 了,还不行。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
换了显卡就好。

网友:
我的一台ibm的 症状一样 换了显卡好了

网友:
显卡供电有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的问题,已近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