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华硕M2N-SLI,进不了系统!(已解决)

楼主(2011-04-29):
小弟这两天碰到一片华硕M2N-SLI主板,NF560单桥芯片,搞了两天找不出原因,求高手指点一下。其故障表现如

故障:主板在完全冷态下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所有功能完全正常!但只要重启就进不了系统,停在自检完毕要

进入系统的地方,屏幕只有光标在左上角一闪一闪,反复压桥,压U座,无效。必须断电后等主板完全冷却后,再
开机又一切正常进系统,跑程序,跑3D,没有任何问题!正常进系统时连续测试过4个多小时没有任何问题,就
是不能重启,否则又重复上面的过程。
仔细检查过板上的元件,电容,没有异常发热的地方,原来怀疑桥的温度过高,直接把散热片换成风扇,现在桥

的温度只是温温的。Bios刷过无效,bios芯片也换了涛声依旧。
主板的问题就是:在发热有温度的状态下进不了系统,必须在完全冷却状态下开机可以正常进入系统,进系统后

无论运行程序或是游戏,一切正常。

*多谢各位朋友的支持,现补充如下:问题确定在主板,CPU,内存,硬盘等其他配件已完全排除!!
系统能进和不能进时都能进CMOS,硬件检测都正常!!

*板子已修好,更换IO后故障排除,但有点弄不明白,为什么IO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这个不一定要怀疑是主板的问题,比如内存、CPU。。。你换了吗,如果内存在完全冷却下没问题,但是开机再重启就不行了呢,

网友:
换晶振, 内存试试

网友:
时钟芯片有问题

网友(点评):
单桥哪里会有时钟芯片

网友A:
amd的cpu问题多。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难修啊。、

网友:
这个问题似乎不怎么好解决呀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磁盘接口。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cpu的温控有问题才会这样

网友:
不能进系统的时候,COMS下认出来硬盘没有,光标在闪证明没有找到可引导的分区,要么硬盘出错,要么主板上的那块SATA控制器坏了!!

网友:
楼主都是怎么修的,有没有换过硬盘试一下,如果是IDE的,看看接口,换换线,我觉得这种 故障像是与硬盘有关。

网友:
我有遇到一个映泰G31的,换一个好点的CPU风扇就好了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吗?

网友:
谁能告诉我怎么上传图片跟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cpu问题多。换一个试试。

确实我也遇见过几次,AMD的CPU有时候害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cpu问题多。换一个试试。

回5楼,CPU已排除

网友:
刷刷 BIOS试试

网友:
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但按表现的情况看,冷板进系统后只要不重启怎么折腾都不会出问题,所以桥应该不会有问题,现在主要怀疑IO,准备明天把IO换了。。。。

网友:
以我的观点也是怀疑是桥的问题。我也遇过这样的故障。加焊桥OK了。个人观点,供参考

网友:
板已搞好了,这几天忙其他的,也没来得及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