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

楼主(2011-04-29):
在大家好  我有一块ACER5315的板 他1.0几的电压短路     前瑞没有短路我怎么搞都找不了出来啊

网友:
1.0几的电压?
那路供电啊?

网友:
桥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唯有把桥搞下来再看

网友:
会不会是I/O啊!

网友:
既然短路了你怎么知道是1.0几的电压?有图纸就看看它到哪些地方,没图纸就刷子刷吧跑一跑电路咯。1点多伏到的地方应该不多,显卡南北桥吧

网友:
1.05到很多地方的,最好烧一下温度吧

网友:
哦!  没有
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