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A-N68SV主板误报CPU温度过高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1-04-29):
ABIT  A-N68SV主板误报CPU温度过高后自动关机!!!
CPU温度在刚开机时很正常,但是用测试软件ORTHOS测试时,十几分钟后温度重40度马上升到100度就自动关机,但是主板BIOS中的温度达到指定温度自动关机的功能我已关了,CPU拿到别的机上去测试温度很正常没有自动关机,CPU是AMD5000+.     后我再用一个AMD4600+CPU放到这块板上测试就没有CPU温度过高,最高也只有70度运行了一个小时以上,板是有问题的,但不知那里出问题,是不是IO?????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换个U 看看 啊在说啊

网友:
AMD的板总会出一些怪问题,上次修一个AMD台式机主板,还是技嘉的,他用的是4000+的CPU,主板与CPU在一起时,总是跑不了U,我把U拆掉换一个后,就可以跑了,我把拆掉的U换到别的机上,U也能跑,你们说是啥问题?后来与同行交流后知道,AMD的板与U是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你最好的办法是把U与主板拆开,分开测试,实在不行就换个U 吧!

网友:
那里出问题

网友:
如果换CPU还有这样问题的话就换个IO芯片吧,不过理论上讲CPU的温控线经内部2个二极管是先进桥的,换了IO不行就加焊南桥,独芯片的直接加焊

网友:
刚刚查了块ECS的C51GM-M主板,5分钟内40度上到80多度(BIOS下看)。按桥温度会有变化,有时一下可以上升10度,有时按一下几分钟温度都没有多大变化,准备加焊了。

网友:
我有一块 是进bios是报警

网友(2012-03-04):
我这有两块板子都是这样,主板误报cup80度以上,但是拆下cup温度不高呀,放手里也不烫手最多30——40的样子,我是菜鸟还在郁闷中……

网友(2012-05-30):
有没有人换过cpu座试过?

网友(2015-05-14):
我有一块映泰TP43E XE因待机电压烧了IO芯片,维修的给换了一个IT8712(原IT8718)的芯片,就出现此问题,拿给维修的他又换了一个IT8712的IO芯片,问题照旧。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时好(能开机运行)时坏(关机、重启)。

网友:
感觉上就是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