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搞定一个的机器

楼主(2011-04-29):
一个客户的电脑开机蓝屏, 让邻居给他回复系统,没有成功,系统也瘫痪, 送到我这,
  拆,  小拆, 打扫卫生,然后做系统, 做好后,开机正常,玩一段时候死机,   看bios温度,高, 可不是一般的高 ,,, 打扫卫生的时候换过硅脂了,怎么这么高的温度, 换,,换cpu散热器,开机看温度,40度,过一段时间。再看, 还是40度左右,不死机,正常  ,搞定,,。。

网友:
风扇转的正常。cpu怎么会有那么高的温度呢。。是不是散热片跟cpu接触不好啊。。呵呵

网友:
可能硅纸干了。

网友:
这cpu散热器山寨的?

品牌机一般没问题,组装的要当心了。

网友:
一般的散热都是一般般的。

网友:
这有什么好研究的

网友:
这是电脑故障里,应该是最简单的了吧。

网友:
维修人员应该掌握的知识

网友:
这个也太初级点了吧~

网友:
大多数人都能弄好

网友:
电脑故障 有的时候 挺奇怪 O(∩_∩)O~

网友:
电脑故障里,应该是最简单的了吧。

网友:
应该是散热器不导热所造成的!学习了

网友:
试着降降频率和电压,应当更好。我装好的新机器,如果感觉机主没啥太高性能要求我都要降一下。这样稳定,特别是夏天》省不少事呢。amd的友友们注意了。屡试不爽呀!!!

网友:
散热器问题,只要风扇在转,那就是散热片,要么未贴紧,要么片子质量太差

网友:
任何故障都没有简单的,上一次我是换的CPU座子

网友:
上次一个客户 的机子 也是跟楼主说的 差不多 开机 有时候死机 系统 是新做的 上了点 硅脂 问题 基本解决 没有试出来 再死机

网友:
额 这什么跟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