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得到主板上电5秒就掉电 不插P4小插头也掉

楼主(2011-04-29):
修到一片945的主板不上什么空的触发 5秒就掉电了 不上P4小插头也掉点 不过还没掉的时候主复位都有了! 上了U就不掉了 不过就是cpu核心电压0.7V  主电源IC是换了新的 后来叫师傅修 发现跳线帽 挑错了  还有换了个主电源IC就好了 唉 好郁闷啊!!!不知道是我吹坏了主电源IC还是怎么的  还是IC里面中间的锡没多事使散热不好  还是使电源IC带不起负载  ! 不过我师傅说挑错了  跳线帽怎么也会过5秒掉电啊1!!高手 帮我解释下啊!!!

网友:
肯定是CMOS跳线跳CLR_CMOS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cmos跳线问题

网友:
跳错了你能让主板触发?查开机针相连原件

网友:
cmos线跳错了,也会有掉电的情况,也就是相当主板没有cmos电池一样,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跳线帽 还两个跳线帽 !!那主板就修了把跳线帽条回来了 还有就是换了主电源IC就好了啊 ! 不过不是我修的 所以高手没有谁修到过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啊
!!

网友:
cmos线跳错了,也会有掉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