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桥内存读一半怎么修?

楼主(2011-04-29):
我这里有块昂达集成桥主板 型号是NF4S  是块754的主板现在就代码跑c3 换过内存CPU不行。请教高手怎么修? 谢谢

网友:
给桥加焊!还不行就重植桥!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NF4 虚焊居多加热的时候小心点 容易坏  板子也爱变形啊 !!!!!!!!!

网友:
先不要动桥先!排阻要先量下!由小到大嘛!

网友:
先压桥看看代码走吗?走就加焊,不走,就只能加焊看看了不好说了。

网友:
别的电压都正常。。。抱着由简入繁的原则。。先刷BIOS。。在弄桥。。

网友:
先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电压时钟排阻BIOS。这板桥的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