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反复重启

楼主(2011-04-29):
845杂牌主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过完内存到显卡时,就反复重启 不显示。

实在没招咯,各位指点下

网友:
你就重装系统吧!这个问题,我就是重装系统,解决过!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吗,如果是集成的,那就可能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反复重启装系统能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