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風機內的溫度保險絲怎樣才適合

楼主(2011-04-29):
那顆金屬溫度保險絲不知為會燒燬 它作用是甚麼呀 因外觀字看得不很清楚 只看到<PS>E   42 C 250V 下一行E4 270 但看不清楚用多少A 配這顆零件只是配回相同的A數就可以嗎 請指點謝謝各位

网友:
像你这样的很麻烦.既然是保险那你可以不要它直接硬接上去啊 .在确实配不到的情况下

网友:
5A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