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30怪问题,插适配器跑CPU不显,单接电池开机可显,可充电,有无见过此问题?

楼主(2011-04-29):
机型:HP nc6230
故障:1,花屏 (显卡ATI Mobility X300重植已OK)
           2, 只要插了适配器就不显,单接电池开机可显,开机后插适配器可充电.充电正常.
检测:1.发现配的适配器为19V,4.74A的HP专用适配器,而D壳标示为:18.5V 3.5A;
           2.插适配器时,有时触发后电源灯和硬盘灯亮,此时所有供电正常,除了+1.2VL(ISL6227产生+2.5VL和1.2VL,+2.5L正常产生);有时触发后电池灯闪6下黄灯后,黄绿齐闪一下,灭机。
说明:.电源适配器的插头是不带针的,不存在不用原装适配器不开机的问题。
          料号:6050A0053201-MB-A03  ,.
-------------------------------------------------------------------------------------------------------

.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补充,有此板的图纸,有需要的可以向我索要...
-----------------------------------------------------
用电池一切正常,插适配器后有跑CPU,,,不过内存.少了一个+1.20VL电压,,现在怀疑北桥有问题.因为北桥和显卡同一个散热片并没有与CPU散热片相连,如图
北桥加焊后,故障依旧.

网友:
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特别是其中有个LM393爱坏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有问题了,还有主供电电路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为何不用可调电源试下能开机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可调电源试过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适配器换过好几个了。涛声依旧。现在是有一个+1.2VL的电压非常奇怪,居然不出来,同一IC的另一个电压+2.5VL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LMV393换过了。故障一样。

网友:
再看此芯片ISL6227.

当只用电池开机后,此芯片两路输出都正常。
                          此时测试结果如下:
1pin   GND,
2pin   LGATE1=4.42V,
3pin  PGND1=0V,
4pin  PHASE1=1.06V
5pin  UGATE1=1.53V
6pin  BOOT1=6.02V
7pin  ISEN1=0.95V
8pin    EN1=3.3V
9pin  VOUT1=1.2V
10pin VSEN1=0.89V
11pin OCSET1=0.9V
12pin SOFT1=5.01V
13pin   DDR=0V
14pin    VIN=11.48V

当接上AC适配器时,测试结果如下:
1pin   GND,
2pin   LGATE1=0v
3pin  PGND1=0v,
4pin  PHASE1=0.34v
5pin  UGATE1=0.34v
6pin  BOOT1=5.06v
7pin  ISEN1=0.34v
8pin    EN1=3.33v
9pin  VOUT1=0.34v
10pin VSEN1=0.25v
11pin OCSET1=0.06v
12pin SOFT1=0v
13pin   DDR=0v
14pin    VIN=19.23v

当测试接电池开机时的数据时,偶尔正常的1.2V会变为0V,
而测试AC适配器的数据时,偶尔输出电压会从0.34V变为1.2V。
--------------------------
不知以上数据可否判断ISL6227不稳定。
ISL6227换过,故障一样.

网友:
我觉得应该查一查10脚的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10脚的信号是+1.2VL输出电压经2个电阻分压后反馈的,量过这2个电阻,正常.

网友:
把12脚的那个电容换了,找一样的。

网友:
干嘛不换个 Q4

网友:
Q4和Q6对调过,故障一样,现在这两个我已经换成新的MOS管了,故障还是一样。boot电容对调过。R6368,C6158都拆下来量过没问题。R61没问题,R6116拆下量过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充电?意思是说单电池开机后再插上适配器后能在WINDOWS下识别到适配器,对吧?此时再拔掉电池看单适配器供电能正常显示否。然后告知我就可以判断故障所在。此其一。其二:提供一个切入点,查显卡在两种不同工作模式下的相关控制电路。

网友:
电池和电源的开机后的CPU,显卡的电压会有不同吧,或者你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与BIOS无关,插上适配器,在不开机的情况下,此+V1.2L电压就会正常出来(出现故障后就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可充电,在不开机的情况下也能充电。
在有故障时(现在故障暂时未出现),开机后再拔掉电池单适配器供电倒没有试过。
还有显卡在两种不同工作模式下的相关控制电路,这个我也没注意过。

网友:
重点查这一路的滤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E:

据你所言,断定80%就是显卡电容了  10%显卡本身    其余10%

网友(2011-06-05):
LZ ,你的机子修好了吗,我现在手头上也有一台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