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內显黑屏外接显小花屏!换显卡还是一样 。

楼主(2011-04-29):
2片T61板,送修开机LED有信号过来,黑屏,
外接显示器小花屏拆机,重植显卡,再焊上去,故障依旧,
拆料板,植球焊上显卡,故障依旧.
在论坛上看过有人也有片T61此故障的问题. 原贴如下:
引用原贴:
到客户的机器,说是內显黑屏,外显花屏,一看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显卡虚焊的问题!以前从没换过T61的显卡 ,就瞎跟客户说有百分之80把握!主要是想客户留下来研究哈了,拆机真辛苦,乱七八糟一大堆!完了,用隔热纸保护好北桥显存,BGA下部温度215,上部温度最高290!紧张等待之后,285度终于冒珠了,可是就是挑不动显卡,心想肯定温度不够吧!就再等等!290了了,还是 不动!一狠心用力给拔下来了,很幸运!没掉点,没掉绿漆。等温度降下后,发现北桥和显存都冒珠了,>他*的。这次工程干大了,没办法,继续拆北桥显存吧!很幸运都没掉点!直接换掉北桥和显卡,显存了,做完之后测试!>他*的干了这么长时间!既然和原来故障一样!彻底崩溃了,.........................

网友:
求助各路高手.! 感谢!

网友:
温度太高了吧?是不是北桥也出问题了?北桥冒珠了可是也要重植的

网友:
我做的显卡,有锡纸包了两层,BGA底部加热器,刚好和显卡差不多大,显存,北桥不会有问题..
重植了多个BGA,故障依旧.

网友:
外接有个SDAT信号 有专门芯片负责的

网友:
你这个上部温度高了下部温度低了

网友:
有个1.8V的。。有没有检测啊。。

网友:
温度设置的太高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  外围线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的了,可能是你做显卡的时候没注意造成的

网友:
FB_VREF1这个电压你得量量不好的话就是这个毛病

网友:
桥没做好,或板子烘的有断线,查查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