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00 AM2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4-29):
此板同行发货过来的,看了看上面的标签 按开关没反应。
板号       :映泰NF500 AM2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思路:NV芯片组只需要3个触发条件 3VSB
25MHZ
晶振起振
PWRGD_SB…
维修过程:如下
           先看下此板全图
            首先测量3VSB 电压正常
             25MHZ晶振起振

              PWRGD_SB这个信号不没图纸不好找先不管它了。
看了下IO IT8716F-S
CXS
               触发开关,瞬间测量下IO 75PIN跳变正常, 72PIN跳变正常,
这时我老大过来插了一句
“哎呀麻烦死,测什么测啊。 直接换IO了,还有那么多的板子要修”
没办法那,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人家要的是效率
于是乎干了IO,触发上电。   歌声依旧
“难道我换的IO有问题?”
于是乎我又干了一个,触发上电
顶你的肺呀,脾气比我还大”
记得我以前的导师给我讲:有些映泰板不通电不是很好修。内存电压有些是在待机
情况下就要产生的,没电压的话也是不通电的。
不会这板也是在待机情况下产生内存电压的吧?
                         测量内存电压:0V
             再看看旁边的F6321,是由这个芯片控制的,测量1pin 5pin都有电压。看来是在待机情况下产生内存电压的,既然供电都有了,你也应该出电压了啊。不出你的问题。换了F6321,电压还是没有。看来有些辣手呀!
            先去找下有没有这板子的图纸,找了一个NF4 AM2的图纸。打开一看竟然一样的,包括零件号都可以对上。苍天有眼,菩萨显灵,阿弥托福  @-@
            赶快翻到内存这块:
            看下第7pin COMP误差放大器补偿  此脚有时会连接一些小的三极管作为pwm电路的开启,看到最下面的时候,
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信号SLP_S5. 这个信号为高电平的时候RT9214才会有输出。
              测了一下电压。0V
                           顺便测下SLP_S3,也是0V
                          看来是南桥没有工作导致SLP-S3 SLP-S5没有被至高
                          查下PWRGD_SB Q43C

                              电压为,1.5V   不对,  正常情况在3.3V左右的

网友(点评):
PWRGD_SB跟 RSMRST作用应该一样吧

网友:
此电压是由3.3VSB经过上拉电阻R345之后送到  南桥 Q43   74ACT08 期间接一个滤波电容c429
两种情况:要么是上拉电阻出问题 要么就是负载拉低电压的。
首先换掉R345,电压还是1.5v  排除上拉电阻的可能。那剩下就是被负载拉低
去掉C429,电压还是1.5V
去掉Q43      电压还是1.5v
去掉74ACT08,电压终于恢复到3.3V
看来就是它坏了重新找了个74ACT08 , 装上去掉的零件。

测量Slp-S5 S3#电压被至高成3.3V     内存电压也在待机情况出来。
触发正常   点亮显示器

有些人可能会问我,你为什么不去测IO 71PINSLP-S3#
我把8712/6/8的脚位给记错了,
一直认为都是 75 72 73 76.
维修总结:此板74ACT08坏导致主板PWRGD_SB电压拉低,造成不上电。维修的时候走的弯路比较多,如果我要是不把IO71PIN 记错成73PIN的话,就不用去查内存的电压的,不用去找SLP-S5#信号。直接就可以查图纸找到PWRGD_SB,从而很快的找到故障点。    图纸: NF4 AM2

网友:
版主哪里找来那么多图纸啊?一般这种情况下会直接搞南桥的(换过io)

网友:
赞一筐主板了,等你来修。
网页结巴了,见谅!请杀手出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事多攒些 ,等我回去了全部给你消灭掉。
不行的话就当料板了。
经理,说真的。等我学完笔记本,回去一定帮你。

网友:
小青年,技术好样的,这样的问题也被你搞定,不顶对不起你啊。记得以后多发这样的技术性文章。

网友:
利害。。不看下文 。。我的直角告诉我是桥坏了。。因为没有指出PCI14脚电压,后来才发现这个IC也来管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啊,你以为技术不要钱的啊。都给你们学去了,我怎么混下去啊。

开玩笑的啦,你也一样,好好的加油。发一些技术帖子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有可能的,如果那个信号正常的话。我也准备换桥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不错的,你也是够细心的哦

网友:
楼主我真是服了你啊。。。信号都掌握的如此好。。。

网友:
还是按条件 时序好修

网友:
哈哈 下午碰到一块主板和你一样的。。以为是不触发结果。上电哇哦 既然是好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笑了

网友:
LZ修板思路还可以哦,学习了。

网友:
好贴,以后遇到同类问题,就不会再走弯路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一般情况下,就直接换桥了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哦,图文并茂,自己收藏起来慢慢学习!谢谢了!

网友:
真是学习了。我是个菜鸟。

网友:
维修思路清楚,线路高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要是拆了74门还不好的话,估计要杀桥了吧。。。。哈哈

网友:
门电路损坏拉低了南桥待机条件之一的PWRGD_SB导致主板不触发。

网友:
很好文章,我个人维修是先查内存待机电压.再就是桥芯片,(或回焊一下单芯片了)若还不行就换芯片了.不像楼主,对线路如此了解,我维修是概念思维,

网友:
想问下74ACT08得到PWRGD_SB是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这个弯路也走得太大了,从8712的75→72→71→76应该很快就能确定故障点。关键还是NV芯片组的3个触发条件
后面有人提出PWRGD_SB是不是相当于RSMRST?
我注意到图纸P4有这样一个词PWRGD SB CIRCUIT,RSMRST 有三种产生方式,其中一种就是有专门的电路产生的。PWRGD_SB是有PWRGD_SB CIRCUIT发送给SB的,也就是+5V_STBY由R344、C428积分后,经Q42、Q43倒相后输出给SB的。因此我认为两者的功能是一样的。

同时,PWRGD_SB还加到U17(SN74ACT08),从图纸看U17是一个与门,也就是说,只有当PWRGD_SB正常后,HT_STOP、CPU_PWGD、CPU_RST这三个信号才能正常输出。
支持楼主!

网友(2011-06-17):
内存电压难道也是由5VSB提供吗?新手学习中,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看见。谢谢了

网友(2011-08-15):
为什么不是32.768起振,而是25起振,25不是网卡的晶振吗?

网友:
对,应该是你说的门电路损坏,拉低电压的,PWRGD SB 这个信号是不是相当于INETR平台SMRRST,这个信号啊,在NF4芯片里是直接上拉的。INRTE平台是I/O发出的,对吧

网友(2014-12-03):
引用 网友E:
SLP_S5没有,就去量SB PG#,这信号是它转换过来的吗

NV芯片组PWRGD_SB是待机好的意思,同intel芯片组RSMRST#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的很对,PWRGD_SB这个信号电压为低电平状态,也会影响主板触发,一般可以在南桥旁边的控制三极管C级可 ...

不叫也会影响,是根本不会触发,把东西搞清楚了你再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