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难遇的HP V3000电感线圈

楼主(2011-04-29):
今天接了直接客户的一台V3000机器,AMD的。客户拿来说是不开机,我用热风枪对着芯片加热了下上电能点亮,说明显卡问题。
问客户换还是加焊,客户选择了加焊,很快加焊好了,上屏能正常显示,能进系统。处理好然热问题后装机,由于经常修V3000,直接一口气装完,上电正常进系统,可是插上电池几秒钟后大电流掉电,吓了我一跳,再次查可调还是大电流,客户就在旁边看着得,心里拔凉拔凉的。赶紧拆机,发现充电线圈对地短路了,测下端MOS管击穿,上面烧了个洞,测G极对地有900多欧。看芯片也烧了个洞,换了后上电,可以开机,但是上电池,几秒钟后就大电流,上下管全部烧了,以为是型号不对,找了相同的板子在上面取管子,还是反复烧,单独用电池可以开机。(无奈之下让客户先回去,修好后给他电话)换了管子后上电电流到2A充电,然后电流表就往下掉,充电管子发烫。东向都换完了,考虑是不是旁边的滤波电感的问题,都取了故障依旧。搞到最后测所有信号都正常,充电放电的东西都换完了,就剩电感线圈了,抱着试试的心里换了个电感,上电正常,插电池能充电了。郁闷的很
故障总结:这是由于不小心装机的时候在充电电路附近有个铁皮在装C壳的时候给压倒在了电容上,导致大电流,烧充电电路。
第一次见到这种问题,以前都是听说电感坏,这次终于看见了。

网友(点评):
上次修到一上网本,CPU虚焊,修好后,裸板接屏,亮机。全装好后,上电通路。拆了几遍啊,后来发现是键盘和主板没搞好绝原工作。哎。。。。

网友:
电感坏了真是很难得遇见,楼主也不容易啊

网友:
在装机的时候也要小心点,太马虎了就前功尽弃了,以前经常犯着错误,

网友:
是电感内部线圈短路了吗?  楼主,查出来真是费了不少功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拆开线圈打里面都是通的,应该是线圈的匝数不够了吧

网友:
还好最后故障排除了。维修需谨慎

网友:
装机的时候没有处理好绝缘啊

网友:
做什么事情都得小心哦 ,哪怕你已经重复做过多次这样的事情

网友:
拆装机都很重要,特别是顾客看着,扳坏个卡扣都跟你急的

网友:
是不麦拉忘记贴了

网友:
可能是那个触摸板下面有一块胶,楼主没有贴,就烧的吧

网友:
“我用热风枪对着芯片加热了下上电能点亮,说明显卡问题。”为什么加热芯片能点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常说的虚焊是显卡内部虚焊,你用热风枪对着显卡晶体加热能点亮,说明却是是显卡的问题。一般判断是显卡的问题很多人都会用热风枪加热下如果点亮了就上BGA压,或者给客户更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是那个铁皮离器件太近了,一不小心就会挨着

网友:
lz这个案例真的很难得啊。。一颗电感引起的血案
学习ing

网友:
感觉这个电感是不是装机得时候搞出来的人为故障啊

网友:
不充电的最近我修了一台是一个10欧阻变成150欧了。。。BQ24705充电IC

网友:
LZ    是没装好导致吧电感烧了吗?

网友:
好经验,以后记住大电流,要查电感线圈,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