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1CPU温度掉电 散热正常 求教高手

楼主(2011-04-29):
IBMT61温度过高导致断电,风扇开机自检通过后风扇不转,直至断电都不转,测试风扇是好的,求教高手

网友:
温控电路问题 你查查那个控制风扇的芯片

网友:
风扇不转?开机自检的时候都不转?

网友:
T61是这样的,。。不要把风扇改为长转喔。。会开机掉一次电的。

网友:
风扇控制电路看下 ,另外楼上的他没说自己改风扇啊.

网友(2015-04-12):
有高手指点一下,温控的工作过程,遇到了一样的